[原创] 执行周期数和code size是矛盾吗?

楼主(2022-11-13):
是否会出现运行速度更快,但code size会变大的情况?

网友:
you should remember the iron law: computer time = instruction count * average CPI * clock cycle time
code size is related to programming language, algorithm, compiler, isa. if your code size is big that means instruction count probabily big too, so computer time increases.

网友A:
if you mean some compiler optimization technique, such as loop unrolling, it's sure code size will increase, cache hit rate will increate too. such ILP definitely will go f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you mean some compiler optimization technique, such as loop unrolling, it's sure code size will i ...

是的,就是这个, code size增加,计算速度变快了。

有这样的参考实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 code size增加,计算速度变快了。

有这样的参考实例吗?

你可以参考《computer architectur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里面有个关于矩阵计算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computer architectur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里面有个关于矩阵计算的例子 ...

谢谢,我看的是第六版,请问在多少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的是第六版,请问在多少页啊?

第3章第2节 basic compiler techniques for exploring I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