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vanwaves L每次开机都是license error

楼主(2022-11-13):
我的hspice是破解成功的,但是每次开机使用avanwares L都会提醒我license error 然后点击如下图所示star server就可使用了。有没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此问题

网友:
破解版的Hspice ,开机都要start一下server,不然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不能仿真,运行查看软件运行也会出现license error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