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

楼主(2022-11-14):
CW9WC_}6Y5EK`)P_8AS7VR4.png 我想请问一下 对于图中buffer的管子要如何设计尺寸

网友A:
建议不要什么都叫buffer
假设你说的是Mpower管。那你随便仿真一个MOS的ID-Vds曲线,然后看你负载静态电流是多大,然后增大MOS的宽度,到你期望的电流值。同时注意Vgs的电压,是不是满足你EA的输出范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什么都叫buffer
假设你说的是Mpower管。那你随便仿真一个MOS的ID-Vds曲线,然后看你负载静态电流是 ...

那中间6789四个管子的呢

网友B:
你这一个3级的OP...每一级还都是增益级,稳定性可真不容易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个3级的OP...每一级还都是增益级,稳定性可真不容易调。

差分对后面的怎么理解?MP8和MN9算源跟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对后面的怎么理解?MP8和MN9算源跟随?

P7和P8组成了电流镜,于是就相当于是N6和P8组成的共源级放大器。这样做的好处应该是比较合适的电平搬移和能有较强的上拉PDRV MOS Gate的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