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问题

楼主(2022-11-14):
下图是我自己给的正弦信号为什么?会出现变化?不应该是恒定值吗?遇到这个问题的大佬请回复

网友A:
表达式和波形一个都不给怎么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式和波形一个都不给怎么看啊

正弦波表达式

按理说最大值-最小值是50uV,但是他却不恒定了,是因为精度问题吗?我用的最高精度跑的

网友A:
很可能啊。你看看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啊。你看看波形呢

感觉挺正常的

网友:
你看看正弦波峰值的地方,点是不是真的和你想的那么密,然后自己测量波形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