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空的一端怎么接

楼主(2022-11-14):
这是我需要完成的电路图,但是选择的nmos_rf一共有四个端口,不知道空出来的那个端口怎么解决?

楼主:
请问衬底是什么意思呀,我初学不是很懂

网友A:
接地,你去看看拉扎维就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衬底是什么意思呀,我初学不是很懂

各类设计的书    前三章好好看,打打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类设计的书    前三章好好看,打打基础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你去看看拉扎维就懂了

好的,谢谢

网友:
mos管是4端器件,不是只有GSD三端的,看看书 打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