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转载】使用Cadence AMS仿真器做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22-11-14):
注:本贴为转载原贴https://blog.csdn.net/mymatin1004/article/details/98804521

使用Cadence AMS仿真器做數模混合仿真

二、Cadence 基于ams仿真器的混合信号电路仿真P.S.:这里假设大家曾经有一些在 Cadence 中 Analog 电路的操作经验如: check and save : Shift + x 2.1、建立数字(Digital)模块
  • 首先,打开软件,点击 File -> New -> Cellview 准备为我们的将由 ** Verilog** 写成的半加器新建一个 Cellview

  • 之后会弹出新建文件的对话框,这里由于我们将使用 ** Verilog** , 因此在填好 ** Cell ** 的名字之后,记得在 ** Type** 中选择 ** Verilog**, 相应的, View 也会变成 functional 。然后点击 OK 。

  • 接下来会弹出下面这个界面(和普通编辑器蛮像),在里面写好 Verilog 之后,先点击保存,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 X** 来关闭窗口。

  • 这下就会出现一个弹窗,告诉你这个模块还没有 symbol 问你要不要新建一个。这个时候当然要点击 Yes。
  • 然后可能就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其实对应的 symbol 已经建立好了)。

2.2、建立 Analog - Digital 混合仿真原理图
  • 接下来开始进行混合仿真电路原理图的搭建,和建立第一个 Cellview 方法相同,不过在这里 Cell 的名字换成 full_adder 啦,然后记得 Type 这里是 schematic ,相应的 View 会变成 schematic。点击 OK 创建。

  • 为了方便,使用 ahdlLib 库中的 与门 来代表 Analog 电路。简单放了三个相同的 方波信号源 来模拟 全加器 的输入。绘制完成后,记得 ‘check and save’,然后就可以关掉这个窗口啦。

2.3、建立 Analog - Digital 混合仿真config文件
  • 依旧是类似之前创建 Cellview 的方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在 Cell 的名字要与刚刚混合仿真的 schematic的名字相同。Type 一定要选 config。这样在 View 中也是 config。点击 OK 进行创建。

  • 接下来会弹出新的对话框(如下图),首先在 View 中选择 schematic,接下来点击 Use Template (这里就要看大家公司IT部门的兄弟安装软件的给力程度了)。

  • 这时会弹出新的对话框(如下图),在 Name 中选择 AMS。

  • 选好之后点击 OK。

  • 就会发现模板看起来已经加载进来了(如下图),这时点击 OK

2.3、配置混合信号电路仿真环境
  • 接下来点击 Open 如下图中的 1,这里顺便提一句,下图中的 2 是更新的作用,感觉上类似 schematic 中的 check and save

  • 点击完上图中更新的按钮,可能会弹出 Update Sync-up 的对话框,这时记得打钩之后点击 OK就可以啦。接下来点击 3 那里的 "ADE L” 按钮。

  • 可以发现,ADE L 窗口就出现了(如下图)。这里可以确认一下仿真器是否为 AMS。点击 Setup -> Simulator/Directory/Host…

  • 可以从弹窗中看到 Simulator 是 ams,确认无误之后点击 OK

  • 点击按钮(如下图),进入仿真选项界面

  • 这里进行 tran (瞬态)仿真。这里仿真时间设定为100ns,勾选 Enabled 然后点击 OK

  • 选择仿真之后想要对其绘制曲线的net。点击 Outputs -> To Be Ploted -> Select On Design

  • 这样可以在 schematic 中选择想要绘制其电压信号的 net

  • Note:选择之后记得按Esc键。
  • 接下来还需要查看一下 Connect Rules (又到体现公司IT部门兄弟实力的时候啦),点击 Setup -> Connect Rules/IE Setup…

  • 可以在弹出的界面中设定 Digital模块的供电电压,这里我假设为1V。设定之后依旧点击 OK

2.4、针对混合信号电路demo进行仿真
  • 总算可以开始跑仿真啦,点击 Netlist and Run 按钮(如下图),进行仿真

  • 最后的波形如下图所示。不得不说,这个仿真速度确实不是很快,尤其当电路规模较大的时候

网友A(2023-11-20):
请教一下大佬,是什么情况下用AMS呢?比如我做一个OSC给SPI做时钟,只要单独用specture仿OSC的相关指标,达到要求的频率也比较稳定就可以吧?而不是用AMS进一步仿真SPI的发送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大佬,是什么情况下用AMS呢?比如我做一个OSC给SPI做时钟,只要单独用specture仿OSC的相关指标,达 ...

你好,我也是刚入行的新人,本贴只是对如何使用工具进行讨论,因为我也没有实际做过AMS仿真,但是目前有的同事在用这个跑dcoc

网友B:
能请问下怎么用VerilogA写一个随时间变化指数函数的电压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请问下怎么用VerilogA写一个随时间变化指数函数的电压源吗

哥,这个我也不会呀。。。

网友(2024-01-09):
感谢伟大的搬运工!salute

网友(2024-08-10):
感谢分享,正需要做Verilog的AMS混合仿真

网友:
太感谢兄弟了 照着你这个仿真,顺利仿真出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C(2024-12-26):
你好前辈,我用ams仿verilog+analog,发现最终verilog模块的输出没有电平,是图中这个样子,请问这个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哦,我setup中的connection rule也设置了

楼主(2025-02-25):
引用 网友C:
你好前辈,我用ams仿verilog+analog,发现最终verilog模块的输出没有电平,是图中这个样子,请问这个会是什么原 ...

你的verilog a的代码编写的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verilog a的代码编写的对吗

解决了,前辈,是服务器上的cadence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前辈,是服务器上的cadence有问题

好的

网友C:
感谢前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前辈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是刚入行的新人,本贴只是对如何使用工具进行讨论,因为我也没有实际做过AMS仿真,但是目前有 ...

用这个只跑逻辑靠谱吗?难道不用跑工艺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只跑逻辑靠谱吗?难道不用跑工艺角?

工艺角肯定是要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艺角肯定是要跑的

意思就是还需要将rtl代码转化为管子级,然后跑与模拟电路连接起来跑工艺角对吗?那要怎么将rtl转化为原理图呢?是在virtuoso里面import verilog还是spice in cdl转化为原理图进行仿真呢?我的思路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还需要将rtl代码转化为管子级,然后跑与模拟电路连接起来跑工艺角对吗?那要怎么将rtl转化为原理 ...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也很疑惑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大佬,是什么情况下用AMS呢?比如我做一个OSC给SPI做时钟,只要单独用specture仿OSC的相关指标,达 ...

AMS仿真,其实是指testbench里面既有analog 模块又有digital 模块,这个时候需要用ams simulator来进行仿真。

digital models: verilog/sv/vams models
analog models: schematic/va models

当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ams simulator能够使得仿真的速度更快,减少验证时间。因为设计者不希望所有的模块都是schematic or extracted netlist.当然,如果有强大的computing power 和足够多的license支持,也是可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还需要将rtl代码转化为管子级,然后跑与模拟电路连接起来跑工艺角对吗?那要怎么将rtl转化为原理 ...

RTL进行综合之后,会出来netlist文件,可以直接用这个netlist添加进config进行AMS仿真。

如果希望有更多的timing constraints,就需要通过P&N之后得到final verilog netlist, 此时会得到_ff, _ss不同corners下的digital netlist,再添加进config testbench,进行更全面的验证。
如果习惯于看到schematic view,可以import netlist到cadence library,但需要确定有相关工艺的digital library, 这样import之后才能够生成完整的digital schematic view. 不过建议,建立一个digital block with correct pins, 然后create a symbol, 在config 里面链接到digital netlist即可。

总而言之,仿真的过程都是针对netlist,AMS仿真中是有两种netlist: analog netlist and digital netlist. analog netlist通常都是MOSFETs和其他原件之间的连接信息,而digital netlist是调用digital gates from standard cells 组成的连接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L进行综合之后,会出来netlist文件,可以直接用这个netlist添加进config进行AMS仿真。

如果希望有更多 ...

回答的真透彻,谢谢。

网友G:
请教下,使用ams进行混仿,选项如下,但就是跑不动,是什么原因呢?
在 ADE Explorer - Simulation - Netlist and Run Options
Simulate 选择 Interactive(debugger) ,
跑的时候然后出现如下信息:
SimVision/Verisium debug process terminated before a connection could be established.
xmsim: *E,STRPIN: Could not initialize SimVision connection: SimVision/Verisium Debug process terminated before a connection was established.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使用ams进行混仿,选项如下,但就是跑不动,是什么原因呢?
在 ADE Explorer - Simulation - Netli ...

同学 这个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弄过了,这个还是当时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记录的 已经很久没用了,你所描述的我不太清楚怎么解决呀,无能为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也很疑惑

你好,已经解决。你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写的真好,感谢分享

网友D(2025-09-01):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也很疑惑

数字模块需要将verilog网表导入virtuoso,并使用functional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模块需要将verilog网表导入virtuoso,并使用functional仿真。

感谢 我当时的疑惑是数字部分如何转换为管级并与模拟部分共同进行仿真 不过后来做其他东西去了 不知道这个您是否知道呢?

网友:
學習一下,並留下紀錄,方便之後查詢。

网友:
太强了,下周一上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