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22nm工艺WPE和LOD效应问题

楼主(2022-11-14):
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文档有介绍在TSMC22 nm工艺中MOS旁边要加多少微米的dummy可以完全消除WPE和LOD效应啊?

网友:
22你就跟drc要求加就行,双dummy

网友A(2023-06-25):
请问下前辈,我现在后仿真抽取PEX时,选择noRC,结果现在偏置电路提供的偏置电压比前仿真大20mV(电流镜提供偏置),所以应该是二级效应导致的,下一步我不知道该怎么确定是LOD还是WPE又或者其他二级效应导致的;我在管子周围加了dummy,没改善,求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2024-11-27):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前辈,我现在后仿真抽取PEX时,选择noRC,结果现在偏置电路提供的偏置电压比前仿真大20mV(电流镜提供 ...

可能不是二阶效应造成的,你先看一下你偏置电路里面的电阻,我们在用TSMC22的时候发现,电阻尺寸太小的话,提取的电阻后仿真会和前仿真偏差0.5~10%左右,调取默认尺寸0.5%偏差,长宽一起缩小10倍,后仿真就比前仿多了8.87%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