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ll的pd有一个信号上升沿到另一个下降沿的应用吗?

楼主(2022-11-14):
请问pll的pd有一个信号上升沿到另一个脉冲下降沿的应用吗?

网友A: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PD输出的是一个clk上升沿到反馈信号的下降沿的相位差,而不是两个上升沿相位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D输出的是一个clk上升沿到反馈信号的下降沿的相位差,而不是两个上升沿相位比较。
...

你给反馈信号加一个反相器再接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