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线性稳压器

楼主(2022-11-14):
请问各位大佬,源跟随器和功率MOS管,在轻载情况下,两个MOS都处于亚阈值区,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vds-vdsat>100m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vdsat>100mV即可

好的 谢谢您的解答。有个疑问如果我轻载时(50uA)把功率管的宽长比减小,确实可以让VOD增大,但是到了重载(20mA)时,PMOS功率管就不能容纳那么大电流了,输出电压也不是我期望的,这个如何折中呢?目前我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但是输出是很正常的,现在也是不太理解功率管工作中亚阈值区会对电路造成什么影响。

再次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的解答。有个疑问如果我轻载时(50uA)把功率管的宽长比减小,确实可以让VOD增大,但是到了重 ...

你不需要太关注那个工作区显示的数字3,你只要保证一个合适的vdsat并且让vds-vdsat>100mV,宽长比要和你的负载电流相匹配,这里的折中就在vds-vdsat的数值和你能驱动的最大负载电流数值之间

网友B:
亚阈值可能不太好,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需要太关注那个工作区显示的数字3,你只要保证一个合适的vdsat并且让vds-vdsat>100mV,宽长比要和你 ...

好的 谢谢您的回答,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阈值可能不太好,太危险了

嗯嗯 我现在也是在寻求各位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阈值可能不太好,太危险了

那请问具体会有什么影响,您能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C:
轻载时,功率管处于亚阈值区 正常的吧 不然就像你说的 重载就不够了,一般在无负载的时候,功率管处于亚阈值区降低功耗,至于内部的缓冲级一般都在饱和区,不过担心负载能力不够的话或者功耗考虑的话,放在亚阈值区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轻载稳定性会不会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载时,功率管处于亚阈值区 正常的吧 不然就像你说的 重载就不够了,一般在无负载的时候,功率管处于亚阈 ...

好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很正常啊,你功率管那么大的尺寸,轻载的时候那点电流肯定没办法提供很大的过驱动电压啊,工作在亚阈值区在切换到饱和区的时候会有栅电容的变化,影响栅极电压的变化速率。别的都还好吧。

网友(2023-02-11):
引用 网友A:
vds-vdsat>100mV即可

前辈,vds-vdsat>100mV,这个就是常说的要留出足够的“余量”吗?如果没有留出足够的余量是不是就没办法跑通PV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