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电平间的转换

楼主(2022-11-14):
数字部分的开关控制高电平是1V,但是模拟部分高电平时1.8V,我应该怎么把数字部分的1V电压转换成1.8V然后给到模拟部分呢?能不能通过反相器将1V转换成1.8V呢?

网友A:
电平转换电路 level shifter
反相器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转换电路 level shifter
反相器不能

用这个结构不可以吗,我需要的1.8V后面用于控制开关MOS管

网友A:
有level shift为什么要用反相器呢,反相器 1V能开启下面的NMOS吗?就算Vth<1V,也是会有风险的啊level shift最简单的也是4个管子 很简单的 用的很多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level shift为什么要用反相器呢,反相器 1V能开启下面的NMOS吗?就算Vth

这种结构吗

网友A:
是的,我可以问一下您以前做什么的啊,level shift是模拟最基本的电路了,以前没用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可以问一下您以前做什么的啊,level shift是模拟最基本的电路了,以前没用到过吗?
...

还真没用到过

网友B:
keyikankan这个,有一些j经典的level shift结构

eetop.cn_CMOS LEVEL SHIFTER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yikankan这个,有一些j经典的level shift结构

资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结构不可以吗,我需要的1.8V后面用于控制开关MOS管

这个结构在输入1V的时候,第一级反相器两个管子都导通,功耗全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