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PSRR曲线异常问题

楼主(2022-11-14):
想请问各位大佬,在对BANDGAP进行PSRR参数后仿验证,仿Corner时部分Corner出现这样的波形,请问是为啥呀,前仿都是正常的

楼主:
ddd,走过的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是不是不收敛导致DC点出现问题导致,可以换个仿真器或者换个精度试试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也是后仿XL出的问题,出问题的时候,我用的APS仿真器,并且把高频的RC给忽略了,导致不收敛,建议APS+不勾选忽略RC,如果还有问题就换spectre试试。总之一定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C:
建议将找到异常条件,然后在电源上叠加一个正弦小信号,测试输出,跑瞬态,计算输出输入峰峰值比20log(vout/vin)看看和你的psr能不能对上,对不上应该是出问题了,以瞬态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收敛导致DC点出现问题导致,可以换个仿真器或者换个精度试试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也是后仿XL出的问题,出问题的时候,我用的APS仿真器,并且把高频的RC给忽略了,导致 ...

嗯嗯,根据您的建议已解决啦,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将找到异常条件,然后在电源上叠加一个正弦小信号,测试输出,跑瞬态,计算输出输入峰峰值比20log(vout ...

好诶~一会去试试,谢谢您啦~

网友(2025-01-03):
引用 楼主:
嗯嗯,根据您的建议已解决啦,谢谢您!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呀?换用spectre也仍有这个异常波形

网友:
我在用spectre后仿时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将spectre换成APS这个问题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