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求助,大神救我!!!

楼主(2022-11-14):
lvs问题验证就是说mos管宽度与原理图不一致

这几个错误定位都是差分对器件标红

这几个错误定位都是差分对器件标红

网友A:
建议先看看net

网友:
大概率是那里没有连

网友:
版图trace net 看看,大概率是没连上,比如via没打好,或者错位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看看net

我的pmos差分对连接VDD时会报错,所以我没连这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mos差分对连接VDD时会报错,所以我没连这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你电路上接的啥你就接啥啊,不接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为啥要接vdd呢

网友:
有接線錯,先看看那接錯

网友:
楼主解决了莫

网友:
电路里PM20器件尺寸w比版图对应的w大了一半,如果你是把这个mos拆成两个来做的,说明有一个没连好,只识别到了一个

楼主:
问题解决了,差分对ABBA,BAAB进行匹配时,BB和AA部分他们之间要拉一条线将他们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