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calibredrv 脚本命令

楼主(2022-11-14):
目标实现:从lvs.sum.et文件抓取open信息,在GDS中 highly 对应shape。目前自己思路:
1.匹配到文件中open坐标,
2.匹配到坐标对应layer number信息
3.抓取layer中坐标对应shape
4.create layer
5.create shape

求助大佬们,修正思路,并提供2,3两步的命令实现方法?  若是有时间,请求请求请求 提供完整tcl脚本

网友(2024-10-16):
你手动在calibredrv里面操作一次,然后吧操作完成的脚本存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直接用命令行就可以使用的脚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