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DRC天线效应的问题

楼主(2022-11-14):
遇到一个ant天线效应的问题,说是电容两基板unbalanced不平衡。求问哪位大佬知道如何改正。
我做的是Voltage Doubler倍压器,电容为片内输入匹配电容。就是图1中C2的位置。也就是说,电容一端连接到了PMOS,NMOS管的S端。一端连接到了PAD,所以才会报unbalanced的错误??但是如何修正呢?
错误的报告是:
A.R.MIM.5.CTM3_M4_CBM {@ Unbalanced structure is not allowed.
  A = STAMP unBAL_CBM_CTM3_M4 BY CBM3
  NET AREA RATIO A M4 > 0 [!!AREA(M4)*AREA(A)]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要解掉这条rule,需要AREA(A) == 0,你可以看下unBAL_CBM_CTM3_M4有哪些层次构成,在那个区域unBAL_CBM_CTM3_M4需要为0才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