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失调电压mc仿真

楼主(2022-11-14):
这是用mos管做的运放.像横坐标这种数量级的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A:
不小吧,看一下开环增益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吧,看一下开环增益多大.

17倍

网友B:
哪里搞错了吧?这不可能。你的器件尺寸是多少?

网友:
说不定你的失调就是这么小呢

网友C:
会不会没用失配模型?检查工艺厂提供的模型文件,是不是有另外的失配模型

网友:
看你用的是mis 还是mc,有的mis比较大 mc比较小

网友D:
你换成带门卡模型的管子了吗?看with mismatch effect这个选项有没有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成带门卡模型的管子了吗?看with mismatch effect这个选项有没有勾上

你说的那个在哪里勾选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在哪里勾选呀

选中器件,按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没用失配模型?检查工艺厂提供的模型文件,是不是有另外的失配模型 ...

有,这是mc 适配都有吧
然后我的接法就是负反馈,同相端给共模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搞错了吧?这不可能。你的器件尺寸是多少?

是有人说我这不对,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错,尺寸没问题的

网友D:
好像是你器件选的不对,选带mac或mc后缀的试试。不过我没用过你这个工艺,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你器件选的不对,选带mac或mc后缀的试试。不过我没用过你这个工艺,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个原因。 ...

不应该呀,不能因为跑个蒙卡在搭一边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在哪里勾选呀

我跑蒙特卡洛 选项里 sampling method 选的是random 下面的seed也没填数字,下面的run nomin那个也勾选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排除了差分对的失配,或者只分析了某些器件的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排除了差分对的失配,或者只分析了某些器件的失配?

有可能,那差分对的适配如何给他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跑蒙特卡洛 选项里 sampling method 选的是random 下面的seed也没填数字,下面的run nomin那个也勾选了
...

nominal 那个如果你在adel里面给的蒙卡工艺角,那你就需要选择nominal,如果你直接在corner里添加的就不需要勾选把,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nominal 那个如果你在adel里面给的蒙卡工艺角,那你就需要选择nominal,如果你直接在corner里添加的就不 ...

没看懂,跑蒙特 不就是adel里面跑 然后模型lib里选器件_mis 或者器件_mc 模型吗 corner里怎么会加mis或者mc 模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跑蒙特 不就是adel里面跑 然后模型lib里选器件_mis 或者器件_mc 模型吗 corner里怎么会加mis或者m ...

就类似于这个,我是直接在这里添加的m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类似于这个,我是直接在这里添加的mc

一般是有包含所有器件的mis lib的,我这就一个 mis_lib 就可以了或者mc_lib / mis_mc_lib,你这个里面既有cap的mis 也有cap的mc,模型好多啊,你看看pdk中的应用说明吧
你这个 nomi那个也要选的吧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有包含所有器件的mis lib的,我这就一个 mis_lib 就可以了或者mc_lib / mis_mc_lib,你这个里面既 ...

,我看下,会不会是不同工艺库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下,会不会是不同工艺库的区别

嗯,我用过几个,一般都有一个整体的,不会你这么多个

网友(2023-09-09):
应该只是一部分跑了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