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mos管不显示源漏

楼主(2022-11-14):
请教一下各位,换了新工艺之后我的mos管调出来不显示源漏了,请问是设置的问题吗?(以前的工艺管子一调出来就有S/D)
我用的layout xl

网友A:
这个显示和工艺PDK是有关的。低压mos不分源漏, 高压mos的源漏从结构很容易区分的,不用太计较显不显示S/D。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和工艺PDK是有关的。低压mos不分源漏, 高压mos的源漏从结构很容易区分的,不用太计较显不显示S/D ...

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