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射机

楼主(2022-11-14):
有大神遇到,TX链路上一发单载波,就导致产生本征信号的锁相环电路不起振或者失锁吗?像是PA从VCO抽取了大电流,但是没有直接通路

网友A:
PA和vco磁场耦合了,pulling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我不解的是pulling应该是影响了频率偏移,直接导致不起振,是否说明这个耦合特别强,应该是电路上的耦合,不是磁场的耦合吧。而电路上有buffer,也不共电源,没有怀疑的路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我不解的是pulling应该是影响了频率偏移,直接导致不起振,是否说明这个耦合特别强,应该是 ...

温馨提示,你没回复到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和vco磁场耦合了,pulling

多谢您的回复,我不解的是pulling应该是影响了频率偏移,直接导致不起振,是否说明这个耦合特别强,应该是电路上的耦合,不是磁场的耦合吧。而电路上有buffer,也不共电源,没有怀疑的路径了

网友A:
pulling会导致失锁,不起振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ling会导致失锁,不起振没遇到过

谢谢您的解答,是我描述错误,是失锁了,尚在寻找路径

网友(2024-04-10):
楼主有找到问题原因吗,我设计的环形振荡器也受到PA影响,振荡频率明显变低了,同楼主一样,也是不共电源不共地没找到直接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