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map读取错误

楼主(2022-11-14):
用calibre-pex提参之后,选择cellmap生成后仿真文件时,遇到这个错误,说是cellmap文件读取错误。这个文件就是工艺库提供的,我没有动过,这是在虚拟机上遇到的问题,在实验室服务器上倒是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的虚拟机环境配置有问题么?

楼主:
cellmap中line37 column 13,显示的就是45RFSOI_rf 这个库的名称

网友:
首先,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工艺库是不是这个名字;其次,如果是cellmap文件错误,你可以copy到自己目录进行修改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