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run_phase下的task run跑不起来

楼主(2022-11-14):
遇到一个玄学问题,求助各位大佬。情景如下:两条用例,内容相同,名称不同,一条用例task run可以跑起来,但是另一条则跑不起来。
此外,如果将virtual task修改为task,则可以正常运行。
我怀疑是否是virtual导致寻找子类task失败,调用到父类uvm_component中的空run去了,但是这也解释不通为什么另一条同样的用例可以跑起来。
代码如下,万望不吝解惑。

网友A:
提供个思路,另外建议楼主上完整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思路,另外建议楼主上完整的代码

谢谢解答,应该是我的这种写法不规范引起的问题。

网友B:
调用函数的代码没有show出来,不过看你的描述,应该是你的代码有override这个class,而调这个函数的句柄是子类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用函数的代码没有show出来,不过看你的描述,应该是你的代码有override这个class,而调这个函数的句柄是 ...

谢谢您的回答,问题定位出来了,是每次仿真开始,仿真目录下上一次的编译文件没有清干净,影响到了当前的仿真结果,将文件夹删除干净再跑就没问题了。
和预期的写法问题真是南辕北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问题定位出来了,是每次仿真开始,仿真目录下上一次的编译文件没有清干净,影响到了当前的 ...

好的,这种情况在工作中遇到的概率还蛮大的,就是一些奇葩的问题,完全颠覆认知,然后换一个目录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