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极co连的m1面积太小问题

楼主(2022-11-14):
如图,自动打出的m1面积太小,drc会报错,虽然可以手动扩大,但是麻烦,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打出来的m1是drc要求的最小面积

网友A:
面积允许的情况下打两个,不要吝啬

网友:
可以参考 add MOS M1 这个脚本写一个识别 gate cont M1 & add M1 脚本?

网友:
如果你这边的栅极是打PIN or  TEXT 那么其实这边的AREA可以给他WAIVE,毕竟外面的模块连接的时候还是需要用M1及以上的METAL去连接,就能解决这个AREA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打两个孔好一点吧,另外推荐使用最小尺寸,shift+e开启这个页面  ,方便源漏合并时候,两个管子之间不同的gate之间m1距离报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允许的情况下打两个,不要吝啬

怎么自动打出两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自动打出两个呢

手动打孔也不是不行,自动的话 需要先拉一条足够长的meta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