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command/tcl

楼主(2022-11-14):
求助:抓取某个layer某个坐标对应的shape, calibre 应该用哪个命令啊?
calibre/tcl

网友A:
calibre? 不是在virtuoso里面抓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不是在virtuoso里面抓吗 ?

在写一个脚本,在cailibre 窗口下执行脚本,想根据open坐标抓取shape,再导回gd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