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BL埋层

楼主(2022-11-14):
SMIC的BCD工艺中,有些LDMOS器件的DNW和NBL层是相连的,NBL电位和DNW一样,而有的结构NBL层虽然也和DNW相连了,但会开很多slot,想请问论坛的大神们,NBL开slot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和不开slot的器件结构有什么不一样么?工艺里只是LDMOS的工作电压不一样。

网友A:
記得是一樣的東西只是每家定義名稱不同,可以貼一些圖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是一樣的東西只是每家定義名稱不同,可以貼一些圖來看一下

   你好,器件结构如下图。目前,我得知NBL开slot是为了减小其杂质浓度提高与它形成的PN结的击穿电压,还有就是实际工艺中这些slot是连接起来的,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呢?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图中采用在NDRF和Gate中间加了SAB,然后采用CM层(Contact hole of metal1 to metal0 文件中原话)将NDRF连接了其他电位(有些连pbody中P+的,也有连pbody中N+的,还有连gate的),目前我认为这种结构是为了提高耐压,防止gate和NDRF接触处被击穿,但这和接不同电位有啥关系呢?也就是说这种结构提高耐压的机理是啥呢?

网友:
你看一下desgnrule里的剖面图就很明了了,我记得smic普通的应该是hvbn,bcd里面是nbl,区别好像就是different电位的p还是n不能放一个环里,bcd相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器件结构如下图。目前,我得知NBL开slot是为了减小其杂质浓度提高与它形成的PN结的击穿电压,还 ...

开slot应该就是为了降低浓度提高耐压,这样可以省一张版,而且NBL是做在很前面的,后面会有推结,所以slot会被扩散吃掉。
漂移区SAB上面那块孔是为了引入场板?为什么不用poly场板呢?怕栅氧化层耐压不够?还是为了降低Cgd?
而且这套工艺里面孔的大小不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slot应该就是为了降低浓度提高耐压,这样可以省一张版,而且NBL是做在很前面的,后面会有推结,所以slot ...

    谢谢回答,想再问一下:     是因为slot被扩散吃掉了所以能降低浓度吗?所以其实NBL还是连着的,只是slot处N+掺杂很低吗?又是如何省了一张板呢?连接场板的作用是为了防止静电还是提高耐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器件结构如下图。目前,我得知NBL开slot是为了减小其杂质浓度提高与它形成的PN结的击穿电压,还 ...

学习了

网友(2023-02-22):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想再问一下:     是因为slot被扩散吃掉了所以能降低浓度吗?所以其实NBL还是连着的,只是 ...

是的,因为被扩散吃掉了,所以浓度相较于没有slot低一些

网友C(2024-11-28):
就是为了减小hvbn的掺杂浓度,提高耐压。实际mask也是slot的,但是注入完肯定是一个整的,只是整体浓度降低了。不得不说,帮大家省了一张mask

网友D(2025-03-14):
引用 网友C:
就是为了减小hvbn的掺杂浓度,提高耐压。实际mask也是slot的,但是注入完肯定是一个整的,只是整体浓度降低 ...

省了哪一张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省了哪一张板

本来是需要两个不同浓度的nbl层,两个步骤,两张mask,现在通过slot的方式,实现了一张mask一次注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需要两个不同浓度的nbl层,两个步骤,两张mask,现在通过slot的方式,实现了一张mask一次注入。
...

那这种实际中NBL这层是有slot的吗,还是一些地方是薄一些其他地方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种实际中NBL这层是有slot的吗,还是一些地方是薄一些其他地方后一些
...

实际注入的时候有slot,注入完扩散结束后是没有slot的,浓度低一些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D:
那这种实际中NBL这层是有slot的吗,还是一些地方是薄一些其他地方后一些
...

我个人理解是,后续还有那么多工艺,很多步骤都包含快速热退火或者其他一些工艺,到最后这个SNBL肯定浓度趋近于均匀了。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slot应该就是为了降低浓度提高耐压,这样可以省一张版,而且NBL是做在很前面的,后面会有推结,所以slot ...

请教一下,SMIC DNW和NBL之间在热扩散后会接触吗? 他俩之间应该还有未掺杂的P型衬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