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RAM in Backup domain,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11-15):
什么叫backup domain ?

网友A:
猜测是指这个sram由备用电源供电吧。这类芯片一般有由锂电供电的main域,以及由纽扣电池供电的backup domain,sram放在backup domain,可以main域断电时仍保持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指这个sram由备用电源供电吧。这类芯片一般有由锂电供电的main域,以及由纽扣电池供电的backup domai ...

backup domain只能由锂电池等紧急后备电源来供电吗?

如果是正常供电情况下,可以使用backup domain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ckup domain只能由锂电池等紧急后备电源来供电吗?

如果是正常供电情况下,可以使用backup domain吗? ...

backup domain一般的设计目标是始终保持有电,内部存储内容不丢失。具体在应用中,backup domain由谁供电都可以的,但一般会选择纽扣电池之类的,与main域供电分开,backup domain的漏电很小,一般来说纽扣电池足够产品的生命周期了。只在backup domain有电,不管是谁供电,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ckup domain一般的设计目标是始终保持有电,内部存储内容不丢失。具体在应用中,backup domain由谁供电 ...

喔,backup domain只能由纽扣电池来供电啊?

我以为是可以自动切换的,当main domain有电时,main domain供电,当main domain没电时,自动切换到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backup domain只能由纽扣电池来供电啊?

我以为是可以自动切换的,当main domain有电时,main domai ...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有些设计里就是这样做的,芯片内部自动切换,或者由板级电路实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