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怎么调出左边的界面,如图

楼主(2022-11-15):
(图片)

网友A:
选中器件,q一下,再出现的窗口上找到properties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器件,q一下,再出现的窗口上找到properties就出来了

大佬,我的q出来是右边的样子,我想弄左边的能根据PDK自动打孔的界面,试了好多选项都不行,您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A:
不晓得了,我出来的和左边的差不多,但也没有自动打孔的选项,好像和工艺有关,我之前做的q一下就有,现在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了,我出来的和左边的差不多,但也没有自动打孔的选项,好像和工艺有关,我之前做的q一下就有,现在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