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lvs验证提示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楼主(2022-11-15):
运行lvc跑不了,提示Nothing in source,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导出网表时提示成功导出网表,网表里面也有内容,请问怎么解决呢?在网上也没有看到相关报错信息的帖子

网友A:
cell name对应的嘛,电地有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ll name对应的嘛,电地有连吗

是对应的,电源地也都连就

网友:
跑一下把ciw报的截图看看

网友:
怎么那么多layermap的警告啊,要加layermap吗

网友A:
看看你input》layout和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input》layout和netlist

不知道要不要加layermap

网友B:
Source 的inv1 裡面是空的

网友A:
你抽出来的网表不对啊

网友:
inv1 网表i里面是空的

网友C:
重启Virtuoso, 打开yyq里面的inv1的layout 以及Schmetic,在Schmetic那边点CHECK AND SAVE,在Layout那边打开Calibre LVS,选定文件,在INPUT那边点 Netlist 把栏目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勾选上(选择已打开的电路图)然后栏目右侧的图标按一下 选择已经打开的inv1的电路图。然后RUN  LVS     看看CIW的erro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启Virtuoso, 打开yyq里面的inv1的layout 以及Schmetic,在Schmetic那边点CHECK AND SAVE,在Layout那边 ...

电路不check不是抽不出来网表吗,而且他是手动抽的网表,Netlist 的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那个不能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check不是抽不出来网表吗,而且他是手动抽的网表,Netlist 的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那个不能 ...

点了那个是要选电路图,一般跑LVS都直接选电路图,有问题才去检查RUNSET 电路网表这些。

网友:
你把网表后缀改成.cdl,选analog再抽了试试,记得把include的文件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了那个是要选电路图,一般跑LVS都直接选电路图,有问题才去检查RUNSET 电路网表这些。

...

一般是勾那个的,这个手动保证最新的就行

楼主:
"选analog再抽了试试",这句话我没太明白,没找到analog在哪,也没有找include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Virtuoso, 打开yyq里面的inv1的layout 以及Schmetic,在Schmetic那边点CHECK AND SAVE,在Layout那边 ...

按您说的这个过程一步步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这个过程一步步操作的

电路check一下,底层的也要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抽出来的网表不对啊

我是这样设置得,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得不对,麻烦您帮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check一下,底层的也要check

这个底层是指哪里呢?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ce 的inv1 裡面是空的

这个的意思是我的网表没有生成成功吗?

网友D:
看那个模块有问题,把对应电路check sav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那个模块有问题,把对应电路check save一下

就只是跑的一个inv,电路也chek save了,但还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得,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得不对,麻烦您帮我看看呢

你改了再抽了试试, Netlist的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不要勾,layout的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勾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这个过程一步步操作的

对电路图的PM0按一下Q看看属性,报错那边提到这个PM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再抽了试试, Netlist的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不要勾,layout的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 ...

可以了,非常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路图的PM0按一下Q看看属性,报错那边提到这个PM0了

是我的设置问题,现在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再抽了试试, Netlist的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不要勾,layout的Export form schmetic viewer ...

这个.cdl文件跟我之前的那个.net文件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顶层的网表文件用cdl不能跑,但用.net能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dl文件跟我之前的那个.net文件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顶层的网表文件用cdl不能跑,但用.net能跑
...

好像没啥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手动设置抽的,一个是默认设置自动抽的,都是网表,没啥区别(我的理解)他这个主要是设置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意思是我的网表没有生成成功吗?

是的

网友E(2024-11-28):
引用 网友A:
你抽出来的网表不对啊

你好,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样,想请问怎么解决呀?网表文件时virtuoso的file→export→CDL的方式导出来的,导出来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样,想请问怎么解决呀?网表文件时virtuoso的file→export→CDL的方式导出来的 ...

看25#的图,选的是analog,不是Dig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