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创建ring时候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2-11-15):
大家好,想请问下ICC在创建ring时候,怎样设置VDD和GND之间的间距呢,我看选项rectilinear选项有spice设置,但是在rectangular里面买有看到VDD与GND关于spice的设置,offset是关于core的偏移吧。

网友A:
用offset去卡电地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ffset去卡电地间距

你好 我看了下 我想试着给0.5的间距 offset设置的0.5,我点击OK,弹出这个at least one net has to be specified。没太懂这个是啥意思。然后ring没有创建成功 1668495289(1).pn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看了下 我想试着给0.5的间距 offset设置的0.5,我点击OK,弹出这个at least one net has to be sp ...

你要加net啊 VDD VSS VDD VSS 这样,间隔一个一个ring去打 然后用offset 去卡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ffset去卡电地间距

刚刚问题找到了  但还是没有按照我想的思路去卡VDD和GND的间距。还是默认的DRC间距 1668495718(1).png 1668495673(1).p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问题找到了  但还是没有按照我想的思路去卡VDD和GND的间距。还是默认的DRC间距

给你一个思路 你打一圈VSS 然后加大offset打VDD 然后再来一遍 4圈就搞定了!再不会我就没办法了 要付费咨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 你打一圈VSS 然后加大offset打VDD 然后再来一遍 4圈就搞定了!再不会我就没办法了 要付费咨 ...

嗯嗯 很感谢,这个方法确实可以用,但相比于rectilinear设置间距要麻烦些。而且间距设置出来和想要的值还是有一些差距。但也已经能用了,接近于想要的间距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