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th线

楼主(2022-11-15):
为什么path线 拐弯后就分段了 有时候想改线宽 得分段选择这条线,我想要一整条的,该怎么设置呢? zhepath线好奇怪 一段一段的,想要一整段的  该怎么设置

网友:
快捷键F4,切换,试试看

网友:
merge一下就变成一条path线了

网友:
把这个按下去。。。。这是wire ,不是path

网友A:
这个是wire线不是path。path可以选一个头改整根线。如果画的wire线可以快捷键F4(默认)切到全选模式,全选整根线一起改;或者片选模式时选中线的一头后,按快捷键J(默认),此时会全选这根线,也可以一起更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wire线不是path。path可以选一个头改整根线。如果画的wire线可以快捷键F4(默认)切到全选模式,全选 ...

请问下  用path线时 默认的J键对应的功能名是什么?在哪个菜单里?  我的快捷键J定义成其他功能了

网友:
这是Create-wiring-Wire画的Pathseg,不是Path,只改一次的话楼上的方法都可以,之后可以把Create-Shape-Path设置成快捷键用来画Pat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用path线时 默认的J键对应的功能名是什么?在哪个菜单里?  我的快捷键J定义成其他功能了

...

菜单->Edit->Select->Extend selection to object。函数是geSelObjectsPartiallySelect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Edit->Select->Extend selection to object。函数是geSelObjectsPartiallySelected()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6-24):
这是wire就是这样的那是path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