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低层金属染色问题

楼主(2022-11-15):
为什么染色的金属已经lock了,经过复制操作之后还是没颜色,怎么能使它复制出来的金属也有颜色呢?

网友A:
染色指的是通过LSW的EDIT那边编辑的颜色操作吗

网友:
我记得好像复制出来的没有颜色属性,都是默认的,建议画完再去统一加颜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染色指的是通过LSW的EDIT那边编辑的颜色操作吗

他说的应该是金属线里的MPT coloring属性,这个只有在比较小的制程里才会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金属线里的MPT coloring属性,这个只有在比较小的制程里才会有
...

是的,小工艺,低层次金属,做两个mas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小工艺,低层次金属,做两个mask

我只知道你说的哪个lock并不是控制在你复制的时候颜色一块复制出来,这个情况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你说的哪个lock并不是控制在你复制的时候颜色一块复制出来,这个情况我也没遇到过

...

是楼主说的,不是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楼主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点错位置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金属线里的MPT coloring属性,这个只有在比较小的制程里才会有
...

学习学习

网友D:
c的时候 按F3 选中 copy color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的时候 按F3 选中 copy color 就可以了

这方法好,感谢

网友E:
copy按完之后,按f3,把copy color勾选上就行了,recopy的染色也是在copy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py按完之后,按f3,把copy color勾选上就行了,recopy的染色也是在copy里设置

感谢

网友:
DRC里面没着色的话显示的是什么错误,我最近在学习这个小工艺drc有些错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