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译时,testbench看不到Interface

楼主(2022-11-15):
代码如上,编译命令为:vcs -ntb_opts uvm-1.2 -sverilog -f filelist_top.f -LDFLAGS -debug_all +lint=TFIPC-L -kdb -l run.log
编译后会报识别不到,已检查了模块名拼错这种情况。
filelist如下:
并想问一下,如何做filelist的管理会比较方便?

网友:
把interface给删掉,或者文件名可能弄错了。

网友:
用实例化的名字。。。

网友:
interface  传错了  没例化

网友(2022-12-15):
interface名字和文件名不一定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