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频时钟信息传递

楼主(2022-11-15):
想请教一下,两个频率不同的时钟下的寄存器间进行信息传递,那么高频信号是如何完整的传给低频寄存器的,分析波形图有些困惑,是低频单次传递了更多的信息,还是信息传递被顺延了?

网友A:
不同频的信息之间传递要使用异步握手的方法,看你要传递单比特的信号还是多比特的信号,有不同的处理电路

网友:
执行CDC的检查,异步时钟之间信号传输采用格雷码的方式消除亚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频的信息之间传递要使用异步握手的方法,看你要传递单比特的信号还是多比特的信号,有不同的处理电路 ...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这些概念我不是很清楚,我会根据你们回答提供的线索自己去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