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管子画法

楼主(2022-11-15):
求教:一个反相器里的N管,fingers=8,为什么要这样分成两个fingers=4的管子画

网友:
为了让管子开启更加均匀  电流有趋肤特性 你八个finger画一起 只有两个边界 两边的电流最强 中间电流弱。如果画成4+4 就有四条边界。ESD设计很多都是很大的管子,为了抑制开启不均匀,会把大管子分开  或者避免管子的finger过大。

网友A:
FINGER=8可以分成8个单个的也行,总Width是一致就行, 至于怎么分还是会去考虑附近其他管子有没有能保持同尺寸的这个情况,反相器的话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怎么连线方便怎么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INGER=8可以分成8个单个的也行,总Width是一致就行, 至于怎么分还是会去考虑附近其他管子有没有能保持同 ...

这样面积不就大了吗,可以问下咋解决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面积不就大了吗,可以问下咋解决不

本来这个尺寸就大,分不分开其实面积差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这个尺寸就大,分不分开其实面积差的不多。

好的,谢谢

网友:
反相器没有讲究吧,我觉得直接放一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