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100 错误求助

楼主(2022-11-15):
使用DC2016编译设计check_mv_design没有问题,而现在切换到2018编译所有UPF电源供电端口报UPF-100错误,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Error:Multiple drivers on unresolved supply net VDD. (UPF-100)
Information: Driver on supply net VDD is VDD. (UPF-100a)
Information: Driver on supply net VDD is top/u_lvl/VDDL. (UPF-100a)
....
Error:Multiple drivers on unresolved supply net VSS. (UPF-100)
...

所有的电源都报错,再次切回DC2016又正常了。VDDL等是IP的供电脚,错误现象好像就是软件把所有连到上面的IP供电脚都认为是输出了,所以认为有多个驱动。

网友(2025-04-14):
请问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