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封装叫什么啊?

楼主(2022-11-15):
84资产

请问这个封装叫什么啊?

网友:
CSP,好像长电有。

楼主:
怎么能判断出这个是CSP封装呢?

网友A:
CSP早期是裸片上RDL后植球或直接植球。裸片易损坏,现在改良了,有基板,芯片被胶封起来了。
外观像C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P早期是裸片上RDL后植球或直接植球。裸片易损坏,现在改良了,有基板,芯片被胶封起来了。
外观像CSP。 ...

文章后边写了 是DSBGA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章后边写了 是DSBGA

这些封装、名字最初都是大厂最先提出来,后面人照抄。对客户来说,你的外观,引脚完全兼容就行。

网友:
Ball Grid Array 简称BGA)技术为应用在积体电路上的一种表面粘着封装技术,此技术常用来永久性固定如微处理器之类的装置。BGA封装能提供比其他如双列直插封装Dualin-line package)或四侧引脚扁平封装QuadFlat Package)所容纳更多的接脚,整个装置的底部表面可全作为接脚使用,而不是只有周围可使用,比起周围限定的封装类型还能具有更短的平均导线长度,以具备更佳的高速效能。

最早CSP只是晶片尺寸封装的缩写。根据IPC的标准J-STD-012,"Implementation of Flip Chip and Chip Scale Technology",以符合晶片规模,封装必须有一个面积不超过1.2倍,更大的模具和它必须一个单晶片,直接表面贴装封装
晶片尺寸构装是在TSOP球栅阵列BGA)的基础上,可蚀刻或直接印在硅片,导致在一个包,非常接近硅片的大小:这种包装被称为晶圆级晶片规模封装(WL-CSP)或晶圆级封装(WLP

  • Customized leadframe-based CSP (LFCSP)
  • Flexible substrate-based CSP
  • Flip-chip CSP (FCCSP)
  • Rigid substrate-based CSP
  • Wafer-level redistribution CSP (WL-CSP)

网友:
仅从这个图来看,是BGA封装。所谓DSBGA,是die-size BGA,CSP是chip size package,说法而已。
应该是Die做Bumping或者Ball,FC到基板上后进行塑封、再植球完成的。

网友:
妥妥的WLCSP, 就是Wafer Level Chip Scale Packaging,简称WLCSP

网友:
fan-in封装。

网友(2024-02-26):
看着像是WLCSP:):)

网友:
这不是BGA?

网友:
感觉类似于这种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