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 时钟mux约束

楼主(2022-11-15):
各位大侠,请问下面这种情况该如何约束?

#源时钟定义
create_clock –name clk1 –period <> [get_portsclk1]
create_clock –name clk2 –period <> [get_portsclk2]
create_clock –name clk3 –period <> [get_portsclk3]
set_clock_groups –log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_mux1_1} –group { clk_mux1_2} –group { clk_mux1_3}
#FFdiv1生成时钟定义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_div_1 –divide_by2 –source [get_pins FFDdiv1_ck]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clk1] [get_pins FFDdiv1_q]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_div_2 –divide_by2 –source [get_pins FFDdiv1_ck]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clk2] [get_pins FFDdiv1_q]–add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_div_3 –divide_by2 –source [get_pins FFDdiv1_ck]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clk3] [get_pins FFDdiv1_q]–add
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_div_1} –group { clk_div_2} –group { clk_div_3}

#FFdiv2 FFdiv3生成时钟如何定义,特别是master_clock怎么设置?

网友(2023-02-08):
如果你的div2 跟div3有可能是之前的div1 跟div2, 你应该的分别define两个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