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中这种错误怎么改正

楼主(2022-11-15):
做完DRC发现有关于metal area coverage的错误,怎么改正。

图片1

图片1

图片2

图片2

网友:
底层不用管

网友:
先忽略金属密度的问题

网友A:
统一在顶层一起加上,需要注意的是max 的density的错误,max的话要修掉,具体操作就是拉开面积、缩窄金属宽度等,具体怎么操作具体分析;min的可以在顶层补上。

网友:
到top的时候用脚本去加dummy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一在顶层一起加上,需要注意的是max 的density的错误,max的话要修掉,具体操作就是拉开面积、缩窄金属宽 ...

好的,谢谢

网友:
底层先忽略

网友:
底层金属密度的问题,可以暂时忽略,到顶层会通过加dummyfill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