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源的使用

楼主(2022-11-15):
非常菜鸟。。。想请问一下一般这种与电源电压无关的基准电流源在使用的时候,如图,通过电流镜比如从M4镜像到M5,是为了让M5上流过和M4上一样的电流,但是这样M5上的电流不是又会受到电源电压VDD的影响了吗?一般基准电流源都是这样使用吗?如果都是这样靠单管引出来,那一个普通的单管pmos岂不是也能做电流源Iref?
提前感谢大家!

网友A:
左边产生基准电流的电路本身存在负反馈,能够抑制电源影响,然后把电流通过电流镜复制到I5。电源变化时,因为负反馈和diode,本身M5栅极也会跟着变,这个变化量是由基准电流源负反馈决定的,所以I5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产生基准电流的电路本身存在负反馈,能够抑制电源影响,然后把电流通过电流镜复制到I5。电源变化时,因 ...

原来是这样,感谢解答!
还想再请问一下,如果在实际电路中只使用一个p管做电流源,这样是不是很不好(._. )?因为要设计的电流源电流较小,感觉基准电流源面积太大了。到时候外面给稳定的DC supply给p管偏置,电流真的会变化很大很不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