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锁相环带负载能力很差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2-11-15):
本人设计200M-700M的PLL,要求带100P的负载,我试了反相器阵列,以及最简单的源随器,都带不动,有没有大佬知道其他方法的,或者说参数的一些指导。下图是我的电路图和参数。

网友:
1.什么工艺
2.你PLL的输出摆幅是多少?到反相器的翻转电压了吗?
3.为什么反相器尺寸不是逐级增大?
4.你这接法根本不是源跟随器,偏置电流源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