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GBW内左半平面零点会对运放产生什么不良影响

楼主(2022-11-15):
想请教大家一下,我设计一个普通两级运放GBW=50MHz,采用电阻电容串联补偿。sansen书上面说Rc取值范围。我尝试把Rc调很大超出范围以后感觉会产生一个左半平面GBW以内的零点。这种情况GBW比我期望的大很多,而且相位裕度也好一些。想请教大家一下,这种用过大的Rc引入带内LHP零点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小心 R,C的制程变异就行,越陡峭的地方 变异引起的 相位裕度变化越剧烈,换言之可控性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 R,C的制程变异就行,越陡峭的地方 变异引起的 相位裕度变化越剧烈,换言之可控性较差。 ...

感谢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