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一种电路检测两个信号差值

楼主(2022-11-15):
有没有一种电路,当两个信号差小于比如2mv的时候,检测出来。比如如果这两个信号差大于2mv输出为0,两个信号差小于2mv输出为1。

网友:
仪表放大差模500倍,输出与1V比较

网友:
全差分比较器

网友:
P管输入的差分比较器

网友:
类似这样的差分对应该可以

网友:
这种只能用低失调的仪表运放放大后跟比较器比较吧

网友:
DDA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