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3dB带宽使用bandwidth函数和直接看图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2-11-15):
请问大家,求3dB带宽的时候,为什么使用bandwidth函数和直接看图结果不一致啊?看图大概是63M, 函数求出来是108.9M

网友A:
为什么要VP-VOUT? 输入AC=1,直接看VOUT就行了。也不需要vfre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VP-VOUT? 输入AC=1,直接看VOUT就行了。也不需要vfreq

输入AC=1是什么意思?我修改了函数,算出来还是和曲线图像结果不一样。

网友B:
这个bandwidth函数需要对magnitude操作,你把dB20去掉结果就对了

楼主:
我把函数又改了一下,结果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bandwidth函数需要对magnitude操作,你把dB20去掉结果就对了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AC=1是什么意思?我修改了函数,算出来还是和曲线图像结果不一样。
...

噢对对对输入AC=1V,对不起我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函数又改了一下,结果应该是对的

mag函数也不需要,直接对输出电压用bandwidth函数计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g函数也不需要,直接对输出电压用bandwidth函数计算即可

哦哦哦确实,感谢

网友(2024-12-18):
bandwidth函数对象是signal,不能是自己搓的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