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熟悉新的工艺库?求教!

楼主(2022-11-16):
请问各位前辈是怎么熟悉工艺库里的各个器件的?并且掌握各种器件参数性能如何?面对大量的工艺库文档如何着手开始看?
本小白正在入门,最近上手新的工艺库,一脸茫然,虚心向给位前辈求教!谢谢!

网友A:
1.     找  EDR  或 device list  , 自己建 table 列出库内  mos  bjt  didoe  res  基本参数 如 wmin lmin  vt  ids .. rds_on 等
2.     电阻  可列  TC
3.     开始看 mode  document , 看有没有特别说  SOA  或说 耐压,  记得看  model  sim  vs.  meas 的图 ,
             有些 model 做不准 ,  但会有图让你知道  , 约多少vgs  vds 会偏差

4.   如果porting . 那当然比新device 间差别
5.   如果  BCD 负压  需特别小心耐压 , cross-section 部分
6.  PDK model  有没 对应好 ?  很多 model  team 跟开发 PDK team 不同,  有时文件 "两边没统一好 "

网友:
楼上说的很棒,PDK里面的文档是最好的资料了

网友:
看你做什么产品了,
若是 逻辑、模拟类,资料看全基本到位;
若是 电源类,多流片 多烧些芯片 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A:
1.     找  EDR  或 device list  , 自己建 table 列出库内  mos  bjt  didoe  res  基本参数 如 wmin lmin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