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ss仿真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2-11-16):
请问各位前辈们,我目前在仿真一个环形振荡器,希望测量其相位噪声,使用了pss+pnoise的仿真设置。
现在发现,pss只有在勾选oscillator选项后结果才能收敛,若不勾选,仿真就无法收敛,在option里面设置了很多关于仿真收敛的参数都没有办法达到收敛,我看tstab的波形是已经稳定的。因此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的问题是:
1、oscillator这个选项在pss仿真中是一个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出现我上面描述的现象。
2、以及如果pss我没开oscillator这个选项,即使仿真收敛了,那么这个相位噪声仿真的结果会跟oscillator选项的一样吗。

附上pss设置图: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个是区别振荡器的开关,如果测的是振荡器就点,不是就不点

网友:
仿真振荡器,都是要带上oscillator,不然就是一个稳态仿真器,至于原因,可以去看一下官方帮助文档。

网友(2024-03-10):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选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PSS仿真接收器(只有LNA,MIXER和VCO)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无法选择振荡器选项的,会报错,但是不选上检查LO输出的话,发现振荡器压根不起振。

网友(2024-08-23):
你不选oscillator意味着你这是个受驱系统,选上oscillator就按照自激系统来仿真。当然不一样的,受驱系统需要有信号源的,自激系统自己就产生信号不需要有信号进入。结论就是仿真振荡器一定要勾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