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修hold的问题

楼主(2022-11-16):
第一次学ICC,检查timing时候发现有hold违例,以前都是通过增量优化来修复的。还没有手动修复过,想问下大家具体的在某一条path上插入一个ckbufd2来增加 launch 这条path的延迟,这个命令是怎么写的呀 1668566137(1).jpg

网友A:
比如说在endpoint插个buffer:
insert_buffer to_MTP_data[6] ckbufd2
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option,比如说线的名字,instance的名字,buf个数等,具体看help:insert_buffer -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在endpoint插个buffer:
insert_buffer to_MTP_data[6] ckbufd2
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option,比如说线 ...

嗯嗯 好的 谢谢,还有就是比如我就在to_MTP_data[6] 这个port前面插入了ckbufd2,现在如果又想要删除掉刚刚插入的ckbufd2,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好的 谢谢,还有就是比如我就在to_MTP_data[6] 这个port前面插入了ckbufd2,现在如果又想要删除掉刚 ...

remove_buffer $buf_full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move_buffer $buf_full_name

我试了 buff可以在指定的位置插进去了。但插入的位置没有在sit上面,这种是应为我面积太挤了没位置么。我理解的应该是会找个合法的位置相应的挪动周边一些单元然后在把buffer插入进去,这种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 buff可以在指定的位置插进去了。但插入的位置没有在sit上面,这种是应为我面积太挤了没位置么。我 ...

大哥,我建议你先看一下user guide的eco部分,插buffer可以指定位置,也可以插完后legalize_placement,让工具自己去摆,有filler要先把filler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建议你先看一下user guide的eco部分,插buffer可以指定位置,也可以插完后legalize_placement, ...

好的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B:
这个是hold修复,可以不用CKB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hold修复,可以不用CKBUF

就用普通的buffer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普通的buffer就可以了吧

data path上不要插ck buf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C:
我的理解data path上应该插delay cell更好点的吧,clock tree上垫ckbu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data path上应该插delay cell更好点的吧,clock tree上垫ckbuff。

嗯嗯 这样有道理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2022-12-16):
可以试试用add_buffer_on_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