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温度在125℃变化很大

楼主(2022-11-16):
目前在做一款带隙基准电压源,扫描dc的时候输出电压在100-125摄氏度这个区间会突然增大,想问下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文章吗?

网友A:
不正常,一阶的带隙基准曲线通常是上凸的抛物线,高温应该比常温稍微低一点,检查运放在高温下的特性以及环路增益在高温下的变化

网友B:
一阶一般开口向下,在高温往上翘大概率是漏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一阶的带隙基准曲线通常是上凸的抛物线,高温应该比常温稍微低一点,检查运放在高温下的特性以及环 ...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我做的这个加入了二阶补偿,一般情况下曲线应该是类似正弦?就是100-125下上升的很厉害,二阶的话情况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阶一般开口向下,在高温往上翘大概率是漏电造成的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我做的这个加入了二阶补偿,一般情况下曲线应该是类似正弦?就是100-125下上升的很厉害,二阶的话情况是正常的吗,也和漏电有关吗?

网友(2023-06-20):
想借个楼,低温曲线上翘会是因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