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ovic的缓冲运算放大器的不懂之处

楼主(2022-11-16):
如图,这是从Allen书上CH.7高性能CMOS运算放大器的看到的一种结构,由于不是很懂,所以去找了原版论文。想问问这里红色的这段话“M18和M19分别与M22和M21互补……”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不应该是M22和M21互补吗?

网友A:
划出来的红色部分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这就是为了实现(理想中)输出电压与M18/M19的栅极电压相等。
不过他也没画共模反馈,不知道是如何确定M18/M19的栅极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出来的红色部分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这就是为了实现(理想中)输出电压与M18/M19的栅极电压相等。
不过他 ...

好的 谢谢大佬回复!还想问问,共模反馈的作用指的是让M21和M22这两个作电流源的MOS之间的VOUT有一个固定的输出共模电压吗?否则会“打架”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大佬回复!还想问问,共模反馈的作用指的是让M21和M22这两个作电流源的MOS之间的VOUT有一个固定 ...

其实仔细一看是不需要的。。差分转单端的时候有共模点的控制了,就是觉得偏差会很大。
这个结构的输出点没有打架的说法,上下也不是电流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仔细一看是不需要的。。差分转单端的时候有共模点的控制了,就是觉得偏差会很大。
这个结构的输出点 ...

那我在调这个运放的时候发现M18和M19的栅端电压很难稳定,动不动就cascode管中的某一个进入线性区,感觉这个点的共模电压很难调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在调这个运放的时候发现M18和M19的栅端电压很难稳定,动不动就cascode管中的某一个进入线性区,感觉 ...

换换电流镜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换电流镜结构吧

可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也很常见呀,比如一般的二级运放的第二级的输出电压也很难调呀,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是需要CMFB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也很常见呀,比如一般的二级运放的第二级的输出电压也很难调呀,这是怎么回事呢?难 ...

这种肯定要带负反馈使用啊。靠开环调了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肯定要带负反馈使用啊。靠开环调了有什么意义

是通过负反馈来确定其输出电压的共模值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