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XRC時 -lvs和-lvs -hier的差異

楼主(2022-11-16):
各位好
小弟我最近剛入門layout這行
我在下 calibre -xrc 指令前,要先下 -lvs 指令生成svdb對吧
我有試著用calibre -lvs 和 calibre -lvs -hier生成svdb再抽XRC
發現除了元件命名上,用-lvs -hier的會在前面多個X之外 (ex: XSWREG_1/N10)
兩者抽出來的值也不一樣

想問各位前輩,應該用-lvs還是-lvs -hier才對呢?

网友:
-lvs => gate level rc
-lvs -hier => block level rc

网友:
虎哥说得对

网友A:
可以看下这个文档,hier可以仍然是gate level,只是以hierarchy的形式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这个文档,hier可以仍然是gate level,只是以hierarchy的形式存数据。

前輩你好要怎麼知道抽出來的數據是gate level還是block level?
用-lvs -hier -spice 抽出來的和-lvs -hier 的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你好要怎麼知道抽出來的數據是gate level還是block level?
用-lvs -hier -spice 抽出來的和-lvs -hie ...

如果你是界面run的,界面里会有很明显的相关选项;如果你是用命令行run的,hcell的会有-hcell的选项。详见上面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界面run的,界面里会有很明显的相关选项;如果你是用命令行run的,hcell的会有-hcell的选项。详 ...

也就是說要用-lvs -hier -hcell才會是block level
用-lvs -hier 抽出來的是gate level嗎?
我只知道-hcell是讓lvs能在run的時候能把各個block的結果獨立出來,不會影響到外部的電路
至於在xRC我就不清楚影響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說要用-lvs -hier -hcell才會是block level
用-lvs -hier 抽出來的是gate level嗎?
我只知道-hcel ...

用-lvs -hier 抽出來的是gate level嗎?--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vs -hier 抽出來的是gate level嗎?--是

那請問-lvs 抽出來的也是gate level嗎
我現在就是不清楚這兩者的差別,以及應該要用哪個比較準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lvs 抽出來的也是gate level嗎
我現在就是不清楚這兩者的差別,以及應該要用哪個比較準確
...

应该也是的,你用界面run就不会有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