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卡死的尚未保存的窗口内容保存

楼主(2022-11-16):
正在做的layout突然卡死不能操作,做了很多内容没有进行保存,如何在外部将改layout保存呢?

网友:
不能,养成随时保存好习惯.

网友A:
如果没有保存,卡住或重启后,不要在layout中操作或保存,在你的这个cell的layout里面有一个-oa文件可以替换oa文件当前的就是你卡住时操作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保存,卡住或重启后,不要在layout中操作或保存,在你的这个cell的layout里面有一个-oa文件可以替 ...

好的谢谢

网友(2024-09-09):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保存,卡住或重启后,不要在layout中操作或保存,在你的这个cell的layout里面有一个-oa文件可以替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