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单周期稳定的SINC3以及50/60Hz抑制的滤波器怎么做

楼主(2022-11-16):
请教单周期稳定的SINC3以及50/60Hz工频抑制的滤波器怎么做,一般这种滤波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啊,或者有没有推荐的文献之类的,感谢!

楼主:
一般这个50/60Hz是个陷波滤波器吧,sinc1+sinc3?这个具体有人懂吗?

网友A(2023-01-05):
传统意义上的sinc3必然是不能单周期稳定的,个人理解应该是具备像sinc3类似的滤波能力,且单周期稳定;
可以看看TI较新的一些关于高精度ADC detasheet,里面有你关心的内容,看后就知道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意义上的sinc3必然是不能单周期稳定的,个人理解应该是具备像sinc3类似的滤波能力,且单周期稳定;
可 ...

哈哈看了,画的架构图就是SINC1+SINC3并行的。。想问问有没具体的实现论文啊啥的。想多懂一点DSP,传统的DSP书里没找到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看了,画的架构图就是SINC1+SINC3并行的。。想问问有没具体的实现论文啊啥的。想多懂一点DSP,传统的 ...

其实都是基于通用方法,专门讲的paper可能较少;传统DSP书籍大都侧重理论,也会提到实现,只是不会针对这种特殊场景具体讲有一些datasheet里会非常详细列出每种模式下的幅频响应图,甚至还有配套的诸如excel等工具可以看到更多幅频细节,如果有比较扎实的digital filter基础(实际上基本仅限于FIR),就可以根据这些幅频曲线反推传函;
进一步,如果了解这种抽取类digital filter的物理实现方式,就可以用simulink之类的工具来建模验证

我做过sinc3+非sinc fir单周期稳定,纯粹的sinc3+sinc1 cascade能否实现单周期稳定,我没有试过不清楚,不过用理论分析或者simulink验证都能得到结论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基于通用方法,专门讲的paper可能较少;传统DSP书籍大都侧重理论,也会提到实现,只是不会针对这 ...

楼主(2023-05-09):
这个问题好奇了快一年了,感叹两句,发个水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听说历史上Z变换早于Fourier变换,后人硬生生给整出了联系。追溯每一个电路/算法演进,似乎总是从直观开始,什么极点频谱,或多说少,都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嫌疑。

网友:
单纯的sinc传函,如果要满足因果律,延时就是要那么长;
我也比较好奇TI的那些短延时滤波器和工频陷波滤波器是怎么玩的;
感觉频响图都给了,怎么都应该能凑出来点东西吧?
话说LZ有啥心得没?

网友B:
sinc filter zeros 可以放置在50Hz 60Hz频率附近
cs5510/cs5512专利值得一看

Techniques for spreading zeros in a digital filter with minimal use of registers
US Patent 68712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c filter zeros 可以放置在50Hz 60Hz频率附近
cs5510/cs5512专利值得一看

thank you,comb确实是最简单的实现方式,我还在想系数改了后怎么用抽取简化Differential,原来是这样,感谢!

网友B:
US Patent 6871207: Techniques for spreading zeros in a digital filter with minimal use of registers
cs551x 是我以前开发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 Patent 6871207: Techniques for spreading zeros in a digital filter with minimal use of registers
...

厉害!前辈目前在做什么方向啊?看了一下,如果 fisrt tapeout 2005年? 我还在上小学~

我大概分析啊,precharge input buf 实现3nA CVF; 电容网络实现0.8x增益,弥补4阶MOD缩小的input DR; 芯片没有INPUT MUX因此也没必要单周期建立; Fs=16K 17bit ENOB, 360uA放在今天略高。
有一个不理解64K±32KHz的振荡器不理解,即使完全不修调,老化后也没可能这么大啊?难道是写的是设计保证的coner值?

网友B:
first tapeout 1998年
64K±32KHz的振荡器 -> 设计保证的pvt cone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rst tapeout 1998年
64K±32KHz的振荡器 -> 设计保证的pvt coner值

thank you, 厉害!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