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求助

楼主(2022-11-16):
做formality的时候fail掉了,工具给出原因有required input和unmatch point。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困扰我快一周的问题了,哪位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描述吗

网友A:
rtl => netlist?看看是不是有undriven

网友B:
感觉好像是库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 => netlist?看看是不是有undriven

对的,是r2g。你的意思是让我看报出来的这些fail point有没有undriven的p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像是库设置的有问题

但如果是库设置的问题,前面setup的过程就会报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如果是库设置的问题,前面setup的过程就会报错吧

不是,会提示有blackbox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是r2g。你的意思是让我看报出来的这些fail point有没有undriven的pin吗?
...

有个undriven的报告

网友:
点开看看哪里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