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中的TDC的动态范围需要多大?

楼主(2022-11-16):
请问ADPLL中的TDC的动态范围需要多大?查看资料看到有的地方发说至少需要一个参考信号周期(Tref),也有的地方说只需要几个振荡器周期(Tdco),取决于Delta-sigma modulator的阶数。请问到底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TDC的动态范围至少需要覆盖住锁定时Fref与Fdiv的相差。1阶DSM,这个相差范围是0~1个Tvco;2阶DSM,该相差范围是-1~+1个Tvco;3阶DSM,该相差范围是-2~+2个Tvco